捷波无复位

楼主(2014-07-06):
捷波HAO -GT2无复位电压,其他时钟供电都正常,谁修过这类的故障,求指点

网友:
从CPU供电IC的PG查起吧,没图纸跑线再所难免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vrmpwrgd.pwrok.收到这两个信号才出rst

网友:
查一下南桥具备了供电,时钟,vrmpwrgd,pwrok后会发出复位信号

网友:
没有图纸都知道往哪里追起了

网友:
vrmpwrgd CPU供电IC给南桥的 信号 和 EC给南桥 的pwrok 南桥 的到供电 时钟 才发出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