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HP G4 不能重启 重启不亮 多半桥有问题?求解

楼主(2014-07-06):
       bios 刷过了 板子二修过的 桥也做过 飞过了几根线
       恳请哥小思 一番

网友:
教你一招,看看CMOS电池有电没?放一下电试试吧

网友:
放一下电试试吧

网友:
二修机比较难搞呀,ec有没有问题

网友:
放电吧  少年

网友:
放过电了 不插硬盘 按快捷键重启也不亮   本人觉得多半是桥的问题

网友(2014-08-21):
查一下复位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