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插座的5针引脚的定义

楼主(2014-07-06):
R.T有人知道否?

网友:
不知道  么修过

网友A:
不就是左右声道+接地吗,当耳机插入时弹片弹开输出,耳机拔出时闭合,内置音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左右声道+接地吗,当耳机插入时弹片弹开输出,耳机拔出时闭合,内置音频

左右声道+接地这个知道的,只是哪个是针脚是左哪个是右能上个图点明下吗?我这种是3.2针脚分布式……

网友(2015-11-03):
很容易判断的

网友:
看看图纸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右声道+接地这个知道的,只是哪个是针脚是左哪个是右能上个图点明下吗?我这种是3.2针脚分布式……

如果实在不知道,那你就插个耳机然后戴在耳朵上 ,用表笔去量然后听声音来判断。

网友(2016-11-07):
就相当于电路外面和里面的声音切换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