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没见过的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4-07-06):
优派2216W,开机一两个小时后,开始出现满屏彩色竖条,几秒钟闪一次,求教什么故障

网友:
有没有拆机检测下各组供电是否正常,真找不到问题了,把屏线换下吧!

网友:
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机器热了就会出问题,跟屏线关系不大吧,清理过屏线接口,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