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不定时掉电,有时插上电就不过隔离.

楼主(2014-07-06):
如题,接到机器时开机能进系统,有时掉上电源0.032A一两秒就掉为0.000A,测公共点无电压,打开图纸测TB62514FG工作条件,当测到TB  36脚VCPIN28时,发现电压只有22.7V,偏低了,果断换电容C634后电压为24.7V, ,装机试了几个小时没发现问题.啥没技术含量,谢谢捧场!

网友:
升压电容的问题,IBM的电路还好。

网友:
C634不是升压电容了,是虑波作用了.

网友:
简单明了的一贴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上次也修到同样的机子同样的故障,我的是电容氧化了,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

网友(2014-09-05):
楼主 高手啊  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