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R(K84HR)不开机修复

楼主(2014-07-06):
我是新手,没什么经验,不懂电路,完全凭修台式机的经验瞎捣鼓,今天客户拿来一台华硕X84HR笔记本,故障是不开机,插上适配器电源灯都不亮,感觉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拆机,查资料,凭着以前学习的维修资料,先观察主板,没有进水,没有明显原件烧的痕迹,用万用表量了主板没有短路,开关线的阻值也有,一时没有头绪。忽然想起以前笔记本经常有静电保护引起不开机的,就把CMOS电池取下放电,电池再装上还是不行,忽然灵光一闪,量一下电池的电压,2.9V,比正常的低了一点,拿块新电池量了一下3.3V,果断换上新电池,再插适配器,灯亮了,哈哈哈哈,运气太好了,居然搞定,重新把本组装起来,开机,进系统。

网友:
2.9 应该不至于不开机吧  有点不太理解

网友:
2.9V的电压应该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我也觉得奇怪,但是原来的电池放电也不行,就是换了新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不管CMOS电池的事 上不上都可以亮机 只是不上CMOS电池会自动开机

网友:
LZ  有没有把原来那个电池装回去能开机么      2.9V常理来说可以不影响开机条件。也许对华硕来说    不够        个人猜测。等待LZ验证

网友:
这个好像是因为电池不够引起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