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北桥的一次维修(经验不可全信啊)

楼主(2014-07-06):
HP4416S这款机器对于一个搞维修的人来说都不陌生,它的故障点也多集中在北桥,显卡,与BIOS上面,其中又以北桥损坏最多常见,不过前几天在一台机器上面,自己却走了些弯路,不多废话,现将经过告于大家:三天前客户拿来一台HP4416S的机器,说点不亮了要修一下,我拿来一看机器的C壳已经下了,客户说怀疑是内存问题,自己把壳下下来将内存清洗了一下,还是不亮,当时我直接告诉客户说这机器坏最多就是北桥和显卡,你是换还是修,顾客问换多少钱,我报了300,他说那行,就放这修吧。走后我心里想今天运气不错,又来一台送钱的机器,于是习惯性的拿起热风枪对着北桥吹了几下,信心十足的开机,心想这肯定会好,不料看着电流表一阵跳变,最高只上到1.3不走了,这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难道是没吹好?又再次对它吹了几下,把内存又重新拔插了一次,再开机,还是一样.....怎么回事?显卡坏了吗?又把显卡吹了几下,开机,涛声依旧,这下心里有点不痛快了,以前遇到这种首先就是吹一下,基本上都可以确定故障点的啊,今天这是怎么了,难道是别的地方坏了吗,BIOS?对,把它刷一下看看,在网上下了一个试,晕,竟然不触发,再下了一个,可以触发了,但还是不行.得,还是上论坛看看吧,看了下,有几个贴子竟然是和我一样的问题,可人家最后也没写到底修没修好的,还是自己弄吧,仔细想了下,这机子问题应该不会跑很远的,还是在那几个地方,还是北桥的可能大些,不管风枪能不能吹亮,先重新植个球试下吧,于是BGA三下五除二把桥重值了一下,再开机看电流,一路高升,当升到1.9时掉下去了,机器掉电了,手摸北桥非常烫,这说明此北桥之前很可能是短路了,因为电流已经起来了,心里有底了,当下在网上订了一颗新的,今天下午收到货,再上上去,开机,一切正常了  .通过这次维修让我明白,经验是很重要,但是有时候也不能全信它,像我之前就认为只要北桥或者显卡有问题,用风枪就一定能吹出来的,不曾想如果当它们完全坏死时,那又要如何呢,不能嫌麻烦,我知道还有不少人和我一样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希望这个贴能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启发吧

网友A:
桥坏了  打值应该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
我换过显卡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个 是显卡 吹短路了  搞了半天 才发现

网友:
换芯片风险大呀,没有一个长期的供应商真不敢换。赞一个

网友(2014-08-17):
害怕订过来也有问题

网友:
哥们,请教下NB下有黑胶不?

网友:
只有联想  IBM  THINKPAD的机器才喜欢搞黑胶,这款没有

网友:
完全坏死的这个桥也碰到过只是很少啦。。

网友:
很厉害啊 维修还是得细心啊

网友:
看的出来楼主技术不错的,也很有耐心啊,值得学习

网友B:
如果说换桥的话就怕买到的桥也是坏的,不过楼主的经验也给了我 一个很好的维修思路,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换桥的话就怕买到的桥也是坏的,不过楼主的经验也给了我 一个很好的维修思路,学习了

如果买回来的新桥也有问题,那可真是要整死人啦,思路会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买回来的新桥也有问题,那可真是要整死人啦,思路会乱的

是啊,思路一定会被打乱的,以前换过芯片就是坏了,后来就走上弯路了,真是搞死人了

网友:
兄弟   你好有维修的经念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啊,思路一定会被打乱的,以前换过芯片就是坏了,后来就走上弯路了,真是搞死人了

不过就这个机子来说,故障点应该是锁死了,因为我值第一个北桥后,电流明显是可以上升的,这就说明的确是北桥坏了,而在网上买到假货不是一次两次了,所以只要找准故障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坏了  打值应该可以判断出来

不一定,打值要坏得很严重才打得出来

网友D:
修过几个,都是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就这个机子来说,故障点应该是锁死了,因为我值第一个北桥后,电流明显是可以上升的,这就说明的确是 ...

也是,谢谢楼主提醒了,下次我一定注意

网友:
反正就这两个故障点  吹了不行就换咯    送钱的机器不要怕

网友:
好修时  是真简单啊   不好修时  都想摔了

网友:
楼猪经验不错,果断订芯片,如果是我的话估计让客户换板子了,毕竟换桥风险太大,好了还行,不好就赔了。

网友E:
你们一般加热到多少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几个,都是加焊北桥好的

你加到多少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一般加热到多少度

AMD的显卡最多 只能上到230,并维持10秒

网友:
是有时短跑通过经验不能判断,最好是测试阻值,我这两天修到一个机子是先 是3V短路,检查南桥短路,CPU供电短路,换了,不跑码,但是电流在0.8几,明显不跑U,我想不短路了测试没主复位,查图纸,供电,时钟都正常,原以为是我的桥有问题,又从一个进水的板子上取了一个下来装上还是一样的故障。这时我想不可能是南桥了,此时我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不上CPU就有复位,上了就没了,我以为U也坏了,因为这个机子是一个同行给别人换硬盘时搞出来的,后来换U还是不行,最后我就想到北桥,一查果然短路,以前碰到的北桥短路一定会掉电。这次却不是。

网友:
我一直都是直接上bga!!!

网友:
桥坏了  打值就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
如果没在别的地方修过 我也会换个北桥..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但我当时就判断肯定是桥的问题,直接换

网友:
送钱的机器不要怕

网友:
芯片坏了因该能打阻值判断出来

网友:
请问在哪家店购买比较好,现在买芯片经常买到有问题的,烦死了

网友:
AMD就是毛病多哟

网友:
见到这机器 有点怕 换桥也不得久 头大

网友:
楼主说的没错,现在的机器也不能经验了,遇事多多思考吧

网友:
那桥在卖的大部分都是翻新的

网友:
只能佩服楼主的RP和经验!曾经这样干过很多此 也吃过不少经验的亏

网友:
很给力啊

网友F:
我有台44416S,复位反复跳,加焊北桥和刷BOIS都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有台44416S,复位反复跳,加焊北桥和刷BOIS都不行。

最好和我一样还是换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和我一样还是换个试下

还是刷BOIS好了

网友:
HP4416s就是一个难搞的机器北桥。。显卡 还有BIOS爱坏  。修好了又不稳定  难啊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桥很贵的呀,要是买到坏桥,真是整死人了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我换过这个机器的北桥,从来没有换过好的,不知道是芯片的问题不》

网友:
在哪个网店买的桥,发几次都他坏的

网友:
哈哈,没便宜捡了吧

网友:
小小白受教了。。。

网友:
这桥很容易爆。。。。。。。

网友(2014-10-01):
我这有个电流直接跳到1.3,还有封胶桥上

网友:
恩 经验不可全信

网友:
对的 有时候要耐心点才行!

网友:
万一不小心换的新北桥有问题楼主该往哪方面查呢?

网友(2015-04-24):
厉害呀!!!思路又开阔了

网友:
芯片顶的给力我之前确定是北桥坏了 订了3个都不显示换原来的 就OK

网友:
现在卖家卖的桥都是翻新的。 我都被坑N次了。 哎。

网友:
我这有一台,明订个桥换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