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913sw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4-07-06):
屏是M190MWW3  用点屏器不亮,灯管正常就是没显示,屏是3.3V供电,电源板5V供电都在7V左右
屏不会烧了吧

网友:
点不亮  屏上有背光吗   如果有背光表示不支持点屏套驱动板

网友:
有,用通用版也是不行,分辨率也调了

网友:
如果用点屏器都没好使基本就是屏坏了

网友:
谁有M190MWW3这个屏引脚参数,今天用点屏器切换图像隐隐约约能看到,上的双8的30针片插的屏线也没错,不知道那出问题了,测的屏电压4V多点,点屏器评电压输出是在3.3V挡上

网友:
是不是屏上的保险烧掉了

网友:
也不知道你的到底是暗屏还是黑屏

网友:
先确定下是黑屏,还是屏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