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上一贴华硕开机掉电故障

楼主(2014-07-06):
本来今天休息,早上想在论坛逛逛,可刚上不久接到老板的电话,说是有个活要加个班,没办法就去了,到那后,老板说他朋友一台华硕机器刚送来的要得急让我看看,好吧既然来了就看看吧,先接上可调电源
一看0.25A掉电,哎麻烦,最烦华硕的机器了。
拆机取出主板一看板号是A8J,观察主板没有发现异常,先用万用表对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的对地阻值进行检查发现都正常,既然都正常,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接下来开始进行检测,上电测量+3VO和+5VO电感有电压。见下图:

接下来在测量到1.8V时发现是0V。见下图:

先看看为什么1.8V会是0V呢?检测控制芯片发现各脚的对地阻值正常,11脚的VCCA没有,在检测20脚的VCCP和17脚BOOST自举正常,检测11脚接的电阻R5301 10欧的电阻阻值无穷大,换掉此电阻后1.8V恢复正常。见下图:

这样写好像有点啰嗦,没办法又问题的地方太多了。为了大家能看的明白只好这样写了。
检测到1.05V电压也是0V,看一下1.05V是怎么来的吧。见下图:

先看一下控制芯片的截图再说。见下图:

由图可以看出+5VO是经过4.7欧的电阻接到28脚VCC端(因对地阻值前面以检测完这里和后面就不提了)测量此脚正常,另一路经双二极管D5201到23脚6脚,检测D5201正反都是无穷大,更换恢复正常,见下图:

接上可调电源试机,电流刷的上去了连续三次跳变后外接显示华硕LOGO出来了。维修结束。机器已取走发上此贴。本来是休息的,加班为大家献上此贴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A:
多谢修笔记本啊,多想跟楼主学习一下,楼主打酱油和维修功力很深厚啊

网友:
坏了一个电阻和一个双二极管。

网友B:
楼主功夫确实了得,最怕修华硕机了。  没点位直接好坑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功夫确实了得,最怕修华硕机了。  没点位直接好坑爹

这个有点位没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修笔记本啊,多想跟楼主学习一下,楼主打酱油和维修功力很深厚啊

没办法,力所能及的看别人的帖子做自己的事,能帮的自然帮,可是我不想对于某些妄加评论,毕竟机器不在眼前无法判断故障的实际,呵呵,不要笑话我呀。

网友C:
是内存和总线供电没有吗?
楼主多发一些维修思路方面教程。

网友D:
虽然楼主不喜欢ASUS的板子  但是这个有图纸有点位 还是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楼主不喜欢ASUS的板子  但是这个有图纸有点位 还是好修

天意兄,你笔记本等级多高了,示波器用的炉火纯青不

网友:
华硕的机子,难搞,楼主技术很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内存和总线供电没有吗?
楼主多发一些维修思路方面教程。

好吧,看看以后有时间就试试吧。

网友:
那个双二极管好找吗

网友:
羡慕佩服 支持学习

网友E:
楼主思路清晰,讲解简单易懂

网友:
楼主的帖子果然都是精华.

网友:
有点没看懂,在看一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思路清晰,讲解简单易懂

多谢楼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