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CE795PA0DX代换NPCE795GA0DX

楼主(2014-07-06):
NPCE795PA0DX代换NPCE795GA0DX 在E420上代换成功

网友A:
从哪里拆的?还是买的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哪里拆的?还是买的新的?

忘记了,好像是买的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哪里拆的?还是买的新的?

不对好像从某个料板上拆的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同一个型号的板子拆的吧。那么芯片不带专用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哪里拆的?还是买的新的?

这个需要写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对好像从某个料板上拆的

有没有买过新的?此芯片是否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买过新的?此芯片是否带程序?

没有买过新的,我记得是随便找了张料板拆得,当时还对比下图纸,除了某些GPIO外 其他引脚是一致的所以就代换试了。换完后亮了,测试键盘,指示灯啥的都正常,我估计用的应该都是通用程序

网友C:
反过来能代用吗?

网友(2014-08-13):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买过新的?此芯片是否带程序?

这个芯片应该不带程序,下面挂的有bios

网友:
看错了,BIOS挂在桥下面

网友:
这个桥和EC公用的吧,跟华硕一个样

网友(2014-09-15):
引用 网友C:
反过来能代用吗?

我刚刚试过反过来也行,我的机子是索尼 VPCEG-211T 我还换的新的

网友:
上次ACER板的买了个新的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