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戴尔N4110进系统掉电(附图纸)

楼主(2014-07-06):
  今天客户拿过来说是进系统后几分钟掉电。我重新插下内存条还是一样的,于是拆开,发现PCH附近的一个u25没焊接到位,加焊后,开机进系统半小时没问题,修复完成。请问下,这个是不是通病?

_DELL N4110.pdf

戴尔n4110图纸

网友:
楼主够仔细

网友:
这板子没修过的,只能是工厂里面没焊好吧,引脚都严重偏离轨道。

网友:
这不能算通病,只能算你捡到了

网友:
绝对是通病   修了不少这个问题 第一次修的时候 那个门电路都快要掉了 我还把拆机的兄弟伙 说了 叫他小心点      第2次又碰见了 接着第3次第4次。。。你懂得

网友:
这故障很常见, 这是PG信号与门进入到桥里面

网友:
论坛有好几个这样的例子!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碰到过。不算是通病

网友A:
没焊接到位?楼主可以来说张图吗?

网友:
应该 是虚焊了,仔细观查U25周围有没有高温区。按理说它不应该出现焊接上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论坛里有不少这贴,都是加焊便行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焊接到位?楼主可以来说张图吗?

已经装好了,之前没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装好了,之前没拍

你怎么知道没焊接到位呢?很明显的虚焊吗?

网友:
这个我还没有遇到过哦。

网友:
所谓的通病,就是某个元件功耗特大,或是IC在不应该在的地方,

网友:
恭喜楼主发现通病  这个确实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是N4110的通病U25容易虚焊,是设计不合理

网友:
还没碰到过呢

网友:
这个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有先例,都是焊接不到位

网友C:
为什么进系统掉电楼主要去拆内存呢。。。这关系好像不大吧   其次这的确是个通病。。

网友:
这的确是个通病,我也修了几台,都是U25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进系统掉电楼主要去拆内存呢。。。这关系好像不大吧   其次这的确是个通病。。

因为上次有台联想的 进系统掉电,我重新插了下内存就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没焊接到位呢?很明显的虚焊吗?

很明显,没对上脚,风枪稍微吹下就掉了,底盘上的锡都没化

网友D:
u25 是喇叭顶掉的   看喇叭你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楼主,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就是通病啊  你赚了 呵呵

网友:
故障很常见, 这是PG信号与门进入到桥里面

网友:
遇到好多了    只是重新扶正   么有改线路  但是到现在没有返修

网友:
大哥,这是通病,一年前就知了

网友:
幸运呀,,,,,这都能看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u25 是喇叭顶掉的   看喇叭你就知道了

确实是这样的。顶着了。用刀把那个喇叭削一点去。

网友:
又一个通病 喇叭顶掉件

网友:
这个绝对是通病,之前我也发过一个贴子,一样的故障点,可以秒杀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是通病

网友:
楼主目前还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来着。

网友:
不错的经验,活到老学到老啊!

网友:
,,是不是通病不知道,别的机型多之问题,,都是焊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