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B75

楼主(2014-07-06):
我的主板是GA-B75-D3V(rev.1.1)

能软关机,但按panel不能关机,按下panel关机后放开panel按钮就有开机了,是最近才发现的,是不是BIOS那里没有设置好了,各位帮忙看一下了谢谢了。

网友A:
没看懂啊  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啊  什么意思啊

我的电脑能开始——》关机  这个是软关机吧  这个没有问题。
用面板的按键不能关机,长按关机放了后就有重新起动了,懂了么

网友A:
是不是开关坏了 把开关拔了才说

网友:
把开关键换重启键试试。B75还在保修内,不行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关坏了 把开关拔了才说

没有我在主板开机排针那里试也是这样

网友B:
这个毛病我遇到桥坏的,我那个是G31的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毛病我遇到桥坏的,我那个是G31的主板

真的呀,技嘉是三年质保吧,可以那去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呀,技嘉是三年质保吧,可以那去修吗?

2012年9月1日以后购买的去技嘉官网注册一下4年保。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在技嘉官网最下方有个主板4年保点击去就可以注册了,要2012年9月1日以后买的。

网友:
那只能测psout 到pson信号之间了

网友:
查下关机 的电路看看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