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 不跑码维修,未果

楼主(2014-07-06):
由于首次发帖不周到的地方请指点。

以前在论坛经常看贴,从中学习了不少经验,之前看过版主“不懂拒绝”的帖子,其中也有P5kpl-am se 不跑码,于是我就学了结果出现一个一样的板子

主板型号:P5kpl-am se

主板故障:有复位,不跑码

将主板换地,按时序测量

内存供电:1.9V

桥供电:1.5V,1.07V,1.29V

总线:1.23V

CPU:1.38V

时钟: PCI-E A13,A14:0.4V  (为什么这么测量,答案:跟版主“不懂拒绝”学的)

复位:PCI-E A11  3.3V

PCI A15 : 3.3V

CPU 复位:1.23V

以上数据 貌似没有不正常的吧,除了打值卡这个,难不成 和版主“不懂拒绝”维修的那个板子一样,也是南桥问题??

PS:有分的捧个分场 没分的捧个人场

网友A:
都有复位了 抓BIOS片选啊

网友:
厉害,不错,学习,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有复位了 抓BIOS片选啊

抓BIOS片选??  什么玩意   是打错字了还是如何?

网友:
82801GB桥容易坏

网友:
时钟芯片换一下

网友:
bios片选没有,应该修那里。我遇到了一台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就没有发出BIOS 片选信号,该怎么修?

网友:
都有复位了 抓BIOS片选啊,2楼是不是说用示波器打下波形啊?

网友C:
想问下楼主有这个板子的图纸吗?或者你知道它的桥供电是怎么产生的吗?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BIOS方面查过了?那就搞桥吧

网友:
刷 bios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楼主有这个板子的图纸吗?或者你知道它的桥供电是怎么产生的吗?

没图,不知道

网友:
还没修好,

网友:
早就刷过了

网友:
换IO 如果还不好就给桥加焊 应该会好的

网友D:
我在做  同样的板   82801   祝我成功

网友E:
换GB南桥百分之90会好 我遇见5台了 全是换GB南桥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做  同样的板   82801   祝我成功

祝你成功,成功了吱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GB南桥百分之90会好 我遇见5台了 全是换GB南桥搞定的

可惜没有BGA

网友F:
我也有好几块板子不懂搞,华硕P5P41T的不跑码,测得IO旁边的排阻一边有电压一边没有,用镊子短接还是不跑码,不懂那排阻是干嘛用的

网友E:
疯抢也可以 做下来  在做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疯抢也可以 做下来  在做上去

容易搞废啊

网友E:
不会只要细心点 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好几块板子不懂搞,华硕P5P41T的不跑码,测得IO旁边的排阻一边有电压一边没有,用镊子短接还是不跑码 ...

测量一下好坏,坏了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只要细心点 没问题的

呵呵,我还真没那技术

网友:
基本上桥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抓BIOS片选??  什么玩意   是打错字了还是如何?

八脚BIOS芯片的1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GB南桥百分之90会好 我遇见5台了 全是换GB南桥搞定的

GB南桥不是爱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八脚BIOS芯片的1脚

仔细说说呗

网友:
有示波器才能测的到   万用表不行 的

网友H:
建议先刷BIOS,不行的话,换IO或南桥试试

网友I:
大概是桥坏了,把复位电压拉低了,,摘掉网卡,再先换个IO,看PCIE的A15电压有没有3.3V了,没有就干南桥了!修好了,告诉我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抓BIOS片选?? 什么玩意 是打错字了还是如何?

没打错字,8脚BIOS的第一脚,抓它的波,看有没有跳,不过有诊断卡就不用了吧

网友:
SY-I5G41-L V6.0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打错字,8脚BIOS的第一脚,抓它的波,看有没有跳,不过有诊断卡就不用了吧

有诊断卡,没有示波器

网友K:
用示波器打一下  在或者桥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示波器打一下  在或者桥

没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先刷BIOS,不行的话,换IO或南桥试试

BIOS刷过了,重点怀疑是桥,但是没有BGA,换IO没有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概是桥坏了,把复位电压拉低了,,摘掉网卡,再先换个IO,看PCIE的A15电压有没有3.3V了,没有就干南桥了 ...

不是吧  摘网卡干啥,有没有被雷击过

网友K:
换个南桥试试行不 不行就在换个IO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换个南桥试试行不 不行就在换个IO

换南桥我没有BGA,换IO我没有同型号的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南桥我没有BGA,换IO我没有同型号的IO

囊你有什么啊

网友B:
烙铁。风枪。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疯抢也可以 做下来  在做上去

用风枪那要吹多久阿?

网友L:
这个主板很多都是南桥坏掉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烙铁。风枪。等等……

用风枪多吹吹 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主板很多都是南桥坏掉的.

修好了  就知道具体是哪里坏了,可是现在没有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风枪多吹吹 你试试

压它也不管用,还用得着 在吹吹吗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 看来也没希望了

网友:
我也怀疑是桥坏的

网友:
之前遇到一块 加焊桥直接就挂了

网友:
论坛有位大神:有个一样的,是南桥坏了

网友:
bios 和南桥旁边的822

网友M:
1gb intel  chipset failure

网友:
如果是822排阻坏了,那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1gb intel  chipset failure

请问这位兄台说的 意思大概是 英特尔1GB芯片 失效吗?  那么这个1GB又是什么,南桥82801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