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4-07-06):
F41版号la-3571p 上电跑0.26,不出CPu供电,一摸CPu供电芯片,CPu电压就出来了,电流跑0.8左右,不知道什么故障,CPU供电芯片换过两次了确认芯片是好的。不知道什么解决在线求大神

网友:
你查查条件 这种板子比较好修

网友:
可能是周边的 某个小件 短路了 或者是电容漏电 !

网友A:
他奶奶的 分总是不够用 这下载的分 也太高了   不是说你啊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奶奶的 分总是不够用 这下载的分 也太高了   不是说你啊  楼主

你多逛逛论坛,多和别人交流交流,即得维修经验,又得下载分,何乐而不为之.............???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会波波好修,没波波就先换换管子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