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位诊断卡改装

楼主(2014-07-06):
二位诊断卡改装,这是以前改的,今天修机器的时候正好用到,所以随手拍了一下,适PCI位置狭小的地方用就像这样的 ,大的地方我用俄罗斯诊断卡。第一个是数码管向上90度用网线做导线,热熔胶加固。热熔胶打的难看些,不过只要实用,不讲究美观。( 第二个用小的零件盒扣了一个孔把数码管放进去,再用老的软驱线焊接而成。

网友:
你太有才了,这都给你想到了。。

网友A:
这创意不错    免得拆机     省了不少的事

网友B:
挺有才啊  楼主怎么改的啊  给个图纸吧 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创意不错    免得拆机     省了不少的事

呵呵,过奖了 做的不好,给大家献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有才啊  楼主怎么改的啊  给个图纸吧 分享一下

你好,其实很简单的,就是用网线变成加长的导线,然后一对一的焊接就行了。不要连焊就行。

网友:
创意很好啊,第一次见有人改检测卡

网友C:
检修时可先把无用的PCI板卡拆掉也行呀!不过还是支持你!精神可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修时可先把无用的PCI板卡拆掉也行呀!不过还是支持你!精神可佳!

是的,无用的PCI板卡拆掉也行,我一开始是考虑机箱不方便横放或者空间不大的地方,用我第二种改装的诊断卡,只要拆侧板,不用横放机箱,也能看诊断卡的代码了,不过,维修还是要靠经验的,诊断卡只能辅助。

网友:
我擦。。。楼主人才呀!

网友:
楼主的DIY功力很深厚啊,大家多学习啊

网友:
可以直接飞几根线到外面。

网友:
楼主真乃天才也.

网友D:
一前我有个朝上的代码卡 不知道跑谁家的电脑里忘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前我有个朝上的代码卡 不知道跑谁家的电脑里忘回来了

我诊断卡有时也忘客户电脑里没拿回来。

我也是,好几次都插在客户机上忘了拔了

网友: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所以这样改装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经常碰到机箱窄小 加上客户机有安装独立的显卡 用检测卡检测的时候很不方便 不错像楼主这样改装后 确实很方便  谢谢 支持

网友:
也有外接数码管的那种测试卡的。

网友:
这个创意真不错,明天我也改个

网友:
回去我也用硬盘线改一个去

网友:
哈哈,从退休的诊断卡里 拆个数码管再原有的地方加一个出来就成四位的了,虽然显示的一样但有点意思。

网友E:
改得不错,,只是比较少用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得不错,,只是比较少用到这样的情况

虽然不常用,有时也会用到的。

网友:
这样改方便了很多啊

网友F:
貌似楼主的测试卡兼容性不太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貌似楼主的测试卡兼容性不太好吧

是老的二位诊断卡了,大多时候用俄罗斯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