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6CM,开机电流0.5不动,不亮机。电压不全,bios波形不断,求助

楼主(2014-07-06):
话说超极本,i5,集显,不知道哪个是版号,没找到图纸

故障是开机不亮,电流0.5不动了,查大电感电压基本都有,u附近的两个电感,上面0.8v、下面无电压。分不清哪个是核心哪个是集显供电,HM76的板子,太新没修过

打波行,待机时2脚波形不断,开机后依旧波形不断,官网下了个bios,名为K56CMAS.209,6.146kb,bios芯片是25q64fv,是个8M的,这个可以刷吗?这个bios也没有找到其他的。
cpu供电ic rt8168b,也没找到他的pdf,犯愁

补充内容 (2014-7-7 09:48):
刚才打内存的数据脚波形,也是持续不断,奇怪

补充内容 (2014-7-7 09:52):
我备份下来的bios是8M,而找到的bios都是6M,不敢刷

网友A:
楼主厉害啊 基本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啊 基本功好

别笑我,请指教!

网友B:
版号 k56cm  内存有过吗?  可能是要过内存才出集显的呀  BIOS不停的片选  是不是不停的复位 啊  短路  南桥 注意下  我不是高手不要太信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号 k56cm  内存有过吗?  可能是要过内存才出集显的呀  BIOS不停的片选  是不是不停的复位 啊  短路  南 ...

内存应该是没过吧,但我不能确认,去掉内存效果一样

网友C:
华硕机子版号一般多在内存下面那张贴纸上,你可仔细看看.....电流0.5,多查转换管电压,

网友D:
没有电压那个肯定是集显了  只会有CPU核心没集显  不会有集显没核心电压。   你这种没集显供电的情况刷BIOS吧  很大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E:
敢问在下  修好了么有

网友F:
只会有CPU核心没集显,这个核心才0.8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会有CPU核心没集显,这个核心才0.8V吗?

超极本,i5直接bga上的,我也不知道这个电压对不对,是有点低
难道是没过内存?bios波形一直都有怎么解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电压那个肯定是集显了  只会有CPU核心没集显  不会有集显没核心电压。   你这种没集显供电的情况刷BIOS ...

问题是找到的bios都是6M,我备份下来的8M,不太会搞,难道要分割/合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敢问在下  修好了么有

我手脚没那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机子版号一般多在内存下面那张贴纸上,你可仔细看看.....电流0.5,多查转换管电压,

内存下撕开看了,啥也没有。
转换电压我还真没看,不过没有图纸,黑灯瞎火不好查

网友G:
机器型号是多少?或许我有程序

网友H:
换个cpu供电芯片试下

网友I:
咳咳,表示bios可能性为零,自从HM55以后,我就没有修到过华硕的bios坏,现在的bios质量确实靠谱,这个超极本,你先用风枪,开380度,吹cpu1分钟,还没完全冷却,就上机,看能不能亮,不能的话,再北桥,无摔无水的话,90%好,

网友:
刷了再说嘛

网友:
转换电压查了没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咳咳,表示bios可能性为零,自从HM55以后,我就没有修到过华硕的bios坏,现在的bios质量确实靠谱,这个超极 ...

对于直接干桥,尤其是有胶的,心里比较抵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个cpu供电芯片试下

为什么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机器型号是多少?或许我有程序

华硕,外壳为k56ca,板子上k56cm,其他信息就只有一楼的图了

网友:
难道是没过内存?bios波形一直都有怎么解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对于直接干桥,尤其是有胶的,心里比较抵触

咳咳,没有确定故障,当然不能直接干桥,但是,华硕无摔无水的机器,特别是新机器,无图纸无参数,就不能确定故障,论坛遇到过的就更少了,查不出真正故障,只能拼人品了,你这机器最后的结局也是这样,

网友:
单次、抓波呗

网友K:
看主板序列号上面标的什么型号,看好了,可以给你个原厂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主板序列号上面标的什么型号,看好了,可以给你个原厂BIOS

我能看到的型号:
----D壳
MB Ver: k56ca
c9n0as32426438f
k56ca-xx057h

------主板
一楼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华硕,外壳为k56ca,板子上k56cm,其他信息就只有一楼的图了

K56CA原厂BIOS

非常感谢

网友:
有可能是cpu电压偏低,有的集显电压也是由它控制的

网友J:
非常感谢您的提供,就是这个,修复了。
顺便问一下,您这个是自己备份的还是官网的?
我在官网下载的,怎么都是6M的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非常感谢您的提供,就是这个,修复了。
顺便问一下,您这个是自己备份的还是官网的?
我在官网下载的, ...

不是官网的也不是备份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不是官网的也不是备份

那是哪里的啊?不过总之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是哪里的啊?不过总之谢谢你了

是厂里面的

网友J:
哇,遇到高人了,赶紧拜师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哇,遇到高人了,赶紧拜师

只会刷刷BIOS,这也能叫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