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开机问题

楼主(2014-07-06):
开机电源风扇、显卡风扇,CPU风扇都转,但显示器没显示,诊断卡显示D6
仔细看,CPU风扇动一下,停一下,动一下,再停一下,然后才可以转起来
有时候机子还是可以正常开机,但大多时候开不起来,大家觉得这问题出在哪

网友:
用示波器打,这种板一般少电压,还有电压高了都这样

网友:
不正常的时候测供电,时钟,复位等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