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个修了一个月还没有修好的显示器真是丢脸了

楼主(2014-07-06):
最初故障是开机亮一下,3秒黑屏,再开机,亮一下,又黑屏,拆开看到高压板已烧黄,然后进行改高压板
比刚才的好一些可是还黑屏,索性,把灯管都换了,又换了一个通用一体板,这下好了能用了,开了1小时
没有黑屏,只是摸了摸有点发热,没有太注意,装壳测试,试了有15天左右,有一天去开了发现开不了了,
拆开一看两个MOS烧了都发焦了,可能是温度太高,后来认为是自己没有换好灯管,又重新换4个灯管,
这次特意留意了下,大家请看

没有上壳测试4个灯管

电流是1.56A左右

上了壳以后,就变成2.3左右了,难道漏电?
反正测过一分钟灯管就很烫手了,是灯管质量不好?我现在也不敢上壳,现在可以肯定
上到机子上,能用但是我怕再烧我一个板子,这显示器灯管、电源、高压、驱动都换过
了,我现在很渺茫了,前辈们来指点下吧,我给你们丢脸了

网友:
型号是方正的FD981-WY

网友A:
都修了这么久了,还换个鬼的灯管呀
直接买个LED套件换上去算了

网友:
楼上说得好,改LED很方便的。

网友:
大不了,换一套点屏进去嘛

网友B:
应该是没做好绝缘,那个高压线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做好绝缘,那个高压线没换?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嗯  应该还是灯没换好  漏电

网友:
应该是没有装好 也灯支架有轻微短路漏电

网友:
灯管两头要剪的刚好能焊接到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多说 楼主也一定知道是漏电 楼主 可以改成两灯管 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网友:
改LED很方便的。想问下大师这个怎么改啊?

网友:
改LED  怎么改  我只是想过 没想到真的有么

网友:
改成LED吧不算难的

网友:
改LED只是成本 高些,没关系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修了这么久了,还换个鬼的灯管呀
直接买个LED套件换上去算了

同意楼主,换led套件 可以搞定

网友:
妈的,直接砸地上。

网友:
你那个灯管的高温绝缘胶套是不是不合格啊?不然怎么会短路漏电呢

网友:
装上就大电流 很可能是楼主灯管的两头没有做好绝缘

网友:
楼主说的装上壳就大电流。。。是哪个壳?是边框的铁壳么?
是不是灯管堵头的绝缘橡胶不好了。

网友:
在灯管两头摸点硅胶

网友:
换灯管难缠的有时候害死人

网友:
我也有修两个多星期的, 遇到两台显示器,用 半天黑屏, 开关一下又用一会, 一开始拆屏没把握, 就一直试着。最后也是灯管问题。

网友:
两头没搞好绝缘,我也碰到过的

网友:
由于灯管工作电压较高,绝缘显得非常重要,除了各位说的情况外,还要注意引线的绝缘,时间长了老化严重了。

网友:
灯管之间的小胶环要装上,灯架和背光板烧糊的地方要用刀片挂掉,灯管两头要套热缩管,高压帽碎了或裂了要换掉,灯管走线一定要按原来的整,顺便看看灯线有没有破皮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做好绝缘,那个高压线没换?
换了,已改成LED套件

网友:
改LED是可以就是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