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3S网卡型号

楼主(2014-07-06):
本人接到一台X43S,板号是K43SD集显。被雷击了。网卡被打糊了,看不见型号了。现在机子好了,就差网卡了。求大家帮忙,现在有修到此机子的,帮忙看一下具体型号。在此谢过。麻烦大家快点,客户催的急

网友:
实在不行,找个USB网卡给它装上就行了(装电脑内部哦),我也这样搞过,一样的,搞好了不会返修的..........

网友A:
rtl8111e  跟rtl8106可以代换  雷劈的 可以用USB网卡撒 客户也可以接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l8111e  跟rtl8106可以代换  雷劈的 可以用USB网卡撒 客户也可以接受的

你确定是rt8111e吗?实际上我也是需要的。我也搞不清是什么型号。你能确定吗?确定我就去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l8111e  跟rtl8106可以代换  雷劈的 可以用USB网卡撒 客户也可以接受的

板号是K43SD的,rev2.2

网友:
改网卡吧,稳定收钱。妥妥德

网友B:
不对不对,rt8111e大小都不一样,比rt8111e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不对,rt8111e大小都不一样,比rt8111e小

8111e有2种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rt8111e吗?实际上我也是需要的。我也搞不清是什么型号。你能确定吗?确定我就去换

我有几块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板号是K43SD的,rev2.2

我这个不是2.2的  你上去试  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不是2.2的  你上去试  撒

谢谢你回复我,我这个网卡是在cpu座子那一边,靠近电源口,挨着无线网卡。不知道你的板子是不是那样的。如果你的也是那样的话,有两种封装。那我就从网上订货了。希望你还能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回复我,我这个网卡是在cpu座子那一边,靠近电源口,挨着无线网卡。不知道你的板子是不是那样的。 ...

CMOS电池上面一点 电源接口过来一点 板子正面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池上面一点 电源接口过来一点 板子正面上的

那就不是,我去问了卖芯片的人,rt8111e只有一种封装,谢了

网友:
是这一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