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gz micro775跑码cf,地址线不通。

楼主(2014-07-06):
主板型号如题,一开始不触发,cpu供电上管损坏,更换后跑码cf,刷过bios,换过32.768晶振,上假负载a33,a35,a3*(看不出来了,),a32阻值无穷,我用一个好板子试过(不过是p31),阻值与其他地址线相似,是座子坏了吗??我是新手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cpu
不触发
cpu供电

网友:
用945cpu测试座测试一下就知道座虚没

网友:
你说的那4个假负载上的地址线阻值无穷大,对945芯片组来说是正常的,好板也是那样。可能还是其它原因引起的,。是一开机就cf,还是跑几个码才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