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优派VA1932WA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4-07-06):
优派VA1932WA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

网友:
这是什么贴?请教?教程?就这点文字

网友:
楼主这么犀利啊  寥寥几个字 说出了显示器的问题   貌似是电源5V供电跳变导致吧

网友:
换大电容  应该会好遇到优派的显示器就是类似的情况 换大电容搞定

网友:
是不是什么都不会的来问啊?还是拿到稍微懂点的地方吧,这种基本是电容的问题,不会的别正负级搞错了啊

网友:
电容没坏的就看看灯管和高压板吧

网友:
屏闪不闪那。。应该要闪吧

网友:
这款机器应该是程序坏了

网友(2017-08-18):
量一下屏上逻辑板有没有短路,有时也会引起

网友:
测下电压,电压应该在跳变,不稳定。。。

网友:
12v5v正常吗,前几天修了同型号一台换LD7575搞定

网友:
这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建议你送去维修吧

网友:
供电不足  看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