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开机掉电奇怪问题

楼主(2014-07-06):
今天接手一台N4030的红色本。电源灯亮。插可调电源上待机器0.2A。感觉正常。查其他电感。无短路。按开关无反应。电流自动会到0.28左右就掉下来。开机灯也会亮下,马上有掉到0.2.等30秒左右继续循环。后来加热了92HD79B1A5NLG,就好了。等我装进去又不行了。这次到0.6A就掉,反正不稳定,又加热下,又好了。反正冷了就不行了。等下订一个看行不行,应该是芯片问题。就在板的正面。下方。插硬盘的地方

网友:
期待lz的结果

网友:
再看看周围的元件

网友A:
声卡 5V 供电线路问题 似乎是个小通病

网友: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 5V 供电线路问题 似乎是个小通病

这个要怎么处理啊。我换了一个还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芯片问题。

网友:
楼主搞定了 说下咯

网友:
虚焊了吧   。。。。。。。。。。

网友:
我重新买了一片啊

网友:
晶振之类的问题
详细看一下

网友:
加焊声卡就好了

网友(2014-08-07):
LZ修好没?什么原因?我有台类似故障的

网友:
楼主先加焊试一下

网友:
先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把声卡加焊试试,是通病

网友:
焊了也没好

网友(2018-05-17):
今天才碰到,有修好的吗?我现在的情况一样,加焊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