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不触发,神州F4000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4-07-06):
华硕A43J不触发 ,同行拿来的机子,插适配器不触发电流0.013,按开关电流变0.015.。。不一定是触发了。。。找图纸,这板子的板号的K42JR,没找到,找了个K42JV的来参考,加上点位图。。测量3,5V电感电压正常。。测量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LID也是正常的,测量RSMRST# 图纸上是PM_RSMRST# 只有2.3V不正常。。。
,看图纸PM_RSMRST# 经过103排阻 直接进桥了,PM_RSMRST#_PCH是0V,那PM_RSMRST# 是南桥拉低了还是自身不正常?这里找这排阻找几分钟才在南桥边找到,直接风枪吹下来。。。,上电测量,没想到电流直接跑上1A多了,测量PM_RSMRST# 也变3.3V了,料板上找了个103的排阻换上,PM_RSMRST# 是3.3V了,南桥一端也是3.3V了?可以直接触发亮机了。这里不明白电阻怎么能拉低3.3V电压?怕不稳定,放着先修别的机子,过了2个小时还是正常点亮,晚上离开前再点了一次也是好了,第二天早上来也点了,看来问题就是这里,,,,,

神州F4000,自动上电到0.1A多掉电,可以再触发,应该是缺电压什么的,按上电时序

测量5V电感正常,3V电压也正常,此板3.3V的电压是经5V转换来的,没电感电压。测1.8V电感,没有电压,这供电和5V是一个芯片产生的。。测量1.8V的开启+1.8VS_ON ,电压为0,打对地阻值为3,应该是供电芯片OZ815或者EC中的一个短路了
断开PR512发现是EC一端短路了,花了几分钟把IT8502E拆下换上新的,打阻值正常了,直接上电亮机了。。。

蛮久没发帖了,兄弟们亮刀子分砍过来了啊。。。

网友:
PM_RSMRST# 这个脚短路吗

网友A:
没短路,阻值500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短路,阻值500多的

排阻阻值变大 导致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啊,思路很清晰呢。 也只有楼上的正解 排阻阻值变大

网友:
很不错,楼主实践维修经验发帖代图纸,人人都像你这样做维修就不会缺资料了,可惜不能加分了,很遗憾。

网友(2018-12-31):
这个华硕的时序 是拿 别的机器参考的吗 。华硕小白一看到就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