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搞定黑胶,分享SL410K维修一例

楼主(2014-07-06):
待机正常,0.01A,开机有2次跳变,电流只上到,0.88A左右,刷 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应该不关BIOS的事。拿掉内存,电流一样。测各个电路电压都正常。显卡也上BGA,电流有3次以上的跳变,最高的时候上到1.3-1.4A,还是还是无显,上BGA后,拿掉内存,接上喇叭会报警,说明内存已经过了。说明BGA应该是有了作用,而且报2声应该是显卡问题;但是IBM的显卡大家都知道难拆,而且容易掉点。想想没办法试试吧,前几天才成功拆过IBM x100e r 北桥也是黑胶。二手不说,开工:120-140-180-210-220-230当温度升233度的时候,可以完全取出来了。看了一下有掉点的,不过都是空点,放心了一点。看来还是要胆大心细呀。呵呵。重植了一下,装好,上机测试电流几乎没变,还是报2声。看来显卡挂掉了。在网上订了一个花了130元大洋,怀着激动的心情,装上,妈呀,电流又回来了解放前,0.8A左右,怀疑BGA没上好,再来一次,涛声依旧,心碎了。没办法让商家重发一块,因为包上机。第二天,芯片到了,BAG,通电,电流飙致函1.6A左右,外接还是无显,心里激动了一下下,因为有些是要进系统才有显的,拿来屏幕,接上,无语,电流又只上到1.1A,还是无显,试了几次还是一样,想想刚刚BGA的时候怕短路所以没到220度,就取下来,没办法,发誓这是最后一次,看着温度上到220度,心里数了5下,感觉差不多了。上电,接屏,电流一路飙升到1.6以上,终于OK,试了2天,暂时没出来问题。

这里感谢上一台维修的时候论坛里的一位兄弟提示的报2声应该是显卡的提醒,上次搞定,所以这次才这么死做显卡。
希望大家鼓励新手,加加分。谢谢!

网友:
E40 2声确实是显卡

网友:
这种显卡还是比较好做的,

网友:
报2声应该是显卡,有了范围就好搞了

网友:
有拆有掉。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显卡做得够呛,还好起死回生了 。把握温度才是王道

网友:
黑胶的确难搞,成功率很低。 今天换了个T61的显卡 741 贼贵 换上去开机2分屏  后面加焊了一次温度到240度跑了5秒 结果芯片果断短路爆了。。 后面为了保住成本 决定用客户旧芯片   结果焊上去 一样的2分屏  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网友A:
显卡报警声是从哪里出来的,蜂鸣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报警声是从哪里出来的,蜂鸣器?

接屏部分喇叭就在屏那部分

网友:
这批显卡爱坏的很,今天也处理了一个 先用风枪对着加热 后显示,确定故障

网友:
刚搞坏一只t61p...摘显卡倒是没吊点   现存全爆珠了

网友:
黑胶真是看见都怕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