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不触发艰难维修。耗掉很多时间终于搞定

楼主(2014-07-06):
           一同学从合肥发来的。说找人修过了 没修好,说换主板,我就说400,因为是同学进价,
         快递到了我手里,拆开一看  ,上家还算很给力,没把板子修着一把糟,还是很干净,一看换了待机芯片,BIOS也被动过。
        貌似别的地方都没动过。接下来修吧
    插电待机。0.01  3V5V待机电压正常   3V5V线性电压也正常
   怎么都正常,不开心了因为知道不好修了,
找出图纸一看是纬创的主板   刚好知道这机器的上电时序,待机正常了后EC就要发出RSMRST#_KBC给南桥。实际测量0V。  大喜这下问题找到了
             有了这信号才能触发,才能进行PWRBTN#马上找EC的工作条件。VCC3.3  正常  ECRST复位3,,3V  正常    ACIN也正常  BIOS也换了,  待机芯片也换了  还是一样,就拉门了,看看时序
          原来EC发出RSMRST前面要得到南桥给EC的待机电源好信号SUS_PWR_ACK   实际测量0V   , 这下就是南桥问题了,马上找到点位图,查找了南桥,时钟正常 ,待机电压正常, RTC,电路也正常,好正常,  为什么都正常,想不通南桥为什么不发出POK给EC 待机都正常了为什么就不发出,难道桥坏了,可是我不相信 ,
          我想到一个办法,把SUS_PWR_ACK   到EC的79脚挑起来飞一个3,3V  过去看看什么效果,  说干就干 ,结果EC得到了还是没发出RSMRST,  这下头大了,什么都查了 ,除了BIOS没仔细查,说干就干查BIOS信号到EC到南桥的线路,  马上问题找出来,发生第5脚SPI_SI_R 到EC脚不通,马上接线,
       插电马上开机了,不过电流上到0.26就停了  ,诶,怎么还有问题,要命,继续修吧,测量下 1.5V内存供电出来 1.2V显卡供电处来
     照时序这时候要出来1.8V  结果没出来,看图
1脚3.3V     10脚 0V
  6,7脚3.3V

看了下FB  也正常 没断线   两个电阻 取下来 测量阻值 也正常
PL4701电感没对地短路

      就像不通为什么不出 1.8    芯片也换了

       这修的什么东西又好像走到尽头了,我不甘心,脑子想到这芯片不是PWM芯片, 取下来不烧东西,  就把这芯片弄下来单独 给8脚飞了一个3.3V  ,1.8V 怎么搞准备搞一个3.3V搞两个电阻分压下。
      突然想到1.5V 正常,  反正差别就0.3V  应该,没关系,就直接从1.5V电感接了一跟线到1.8V 电路上
    装屏开机,点亮,  OK
          维修总结,3根线的成本,开始BIOS断线 导致EC南桥不正常,害的我走了不少弯路,搞了很多天  , 希望朋友们别想我一样准备南桥有问题就换南桥换EC  ,反正我不会随便换EC换桥因为要成本的呀。换不好就亏
        照片怎么不能上传诶  说大了郁闷

补充内容 (2014-7-7 11:20):
j现在进系统  触摸板自动动来动去  诶,又有心问题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个人觉得.1.5是内存的供电,1.8应该为桥的供电。用内存供电来短接桥的供电应该是不行的,就算桥是好的,还有一些PG等一些信号。

网友:
图片大 处理下 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A:
1.5V给可以给1.8V供电啊,1.5是内存电压吧,直接从电感啦,算服了

网友A:
我觉得给个图我会看得更明白些吧

网友:
楼主  你这思路 还是蛮清晰的

网友B:
1.8什么条件没给

网友C:
这样都行?长见识了

网友:
判断准了再下手,不走弯路

网友:
好的思路……

网友:
  1.5变1.8 可行的

网友:
en   电压通用  点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都行?长见识了

呵呵  试试看  真的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什么条件没给

1,8V 正常了发出PG  开启1.05V   所以我接了线  什么条件没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给个图我会看得更明白些吧

不好上传呀 我在搞在编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给可以给1.8V供电啊,1.5是内存电压吧,直接从电感啦,算服了

呵呵  我当时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就算不行也不会烧什么东西  因为改分压电阻要时间

网友:
楼主学到了维修的精髓啊,我们维修的最终目的就是亮机

网友:
这也行    楼主厉害啊

网友:
真的长见识了,这样搞都可以  楼主你也太懒了  至少也得改一个管子进去啊  这样搞会不会不稳定呢

网友:
网上有电压转换模块,很小。。不知道稳定不。
LM2596S DC-DC 降压电源模块BUCK 3A可调降压模块 稳压 超LM2576
这种从1.5上飞。不知道会不会导致1.5电流过大?带不起

网友(2015-11-08):
多重故障修起来就是蛋疼

网友:
楼主这个不会返修吧,还有这个不会造成其他故障吗?

网友:
学习了 很不错的案例

网友:
这样1.5v能带的动嘛!我都怀疑稳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