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AAF 进水机 无待机

楼主(2014-07-06):
朋友的笔记本进水了  ,进水处在充电芯片和待机芯片地方      清洗处理好了   测量电感没有明显短路   插上电源 电流0.16A   待机芯片发热  原芯片是RT8205我用51125代换  还是有点热   不过电流降到0.07A  测量3V 5V线性电压   5V出了   3V没有   断电打对地  短路  ,  后来发现EC TI8500E 短路  ,更换EC 3V线性正常了   但是不出3 5VSUS     没量51125条件 16脚 VIN 19V 13脚 EN 8.0V  8和17脚  VREG5 VREG3   9和22脚   BOOT 4.7V  3脚 REF 2.7V    1和6脚  ENTRIP 0V  这两个信号是由ENBL过来的   不知道还少什么条件 ,  芯片换了两个了还是没有3 5Vsus   我记得3 5VSUS是插上电源就有的   ,目前测量EC 供电3.3V  复位 3.3V 。时钟 正常 开关键有3.3V电压  ,     高手帮忙看看还少什么条件   先谢谢了

测下1.6脚

网友:
进水的不好修啊

网友:
51125芯片 1  6脚  不能接地。

网友:
1  6脚 没有接地   是 ENBL经过一个双二级管到  51125的1  6脚

网友:
13脚电压应该是19伏

网友:
ENTRIP  这两个信号是不是应该为高电平才会输出3   5  v啊?

网友:
现在有新情况    ENTRIP 两个信号  2.16V    还是不出3   5V SUS  还有一问题不知道正常不 ,  3  5V电感 在不通电的情况下  一个对地是600多      一个1100左右     但是通电后   一个为36    一个为9      正常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