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300AX 小短路

楼主(2014-07-06):
G4-1300AX  待机0.175  测无3V  5V 待机芯片20=dm发热   测EC旁边的电容短路 果断杀EC  换了EC不短路了  我擦又来的新的问题了  待机0.023  竟然没3V 5V  开关电压有3.3V  糊涂了   刷了个bios也是一样  电源接口的灯也亮了 换了待机芯片也是一样  没办法了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修了我一天了 真的晕死了

网友:
EC有没有程序的呀,也刷个看看,这个板没修过,不过有些板是开机后才有3 5V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楼主有没有图纸,发上来研究一下

网友:
既然换了EC不短路了 那这步操作是正确的
接下来查待机电压为什么没有,怀疑 EC 、程序问题 ……

网友:
看看线性3v5v短不短,不然芯片怎么会发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