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66 版号:Z50CR的机器 难道是通病

楼主(2014-07-06):
客户拿过来是不显,键盘大小灯可以切换,拆机用风枪稍微加热一下显卡后可以点亮,以为是显卡空焊就上BGA焊台加焊,结果装机发现还是原来的故障,但是现在用风枪加热再也不显了。然后再换个新的显卡、CPU、内存、桥,刷BIOS都不灵。后来又来了一台同样的机器,故障一样,怀疑是不是通病来着的。
求助中?

网友A:
电流跑到多少啊,有没有抓EDID的波波啊

网友B:
外接有吗?有显示就是显卡没做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跑到多少啊,有没有抓EDID的波波啊

感觉是不过显卡 1.4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有吗?有显示就是显卡没做到位

换了几个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加热了能显示  后面BGA就不行了,,考虑是不是掉件了啊?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碰到一台,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

网友:
估计掉电了 要不就是缓存有问题 好好观察吧

网友(2014-10-18):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碰到一台,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

网友:
板子上面的问题。。不是显卡。

网友:
最胡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机有遇到过也没搞定

网友:
有没有掉点或掉件,还有就是上BGA前踢胶有没有挂断线

网友:
索尼的机器上好像有一个开关,把它调一下应该可以的,之前有看大师修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