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待机0.01 按开关0.02掉电

楼主(2014-07-06):
(图片)

网友:
断开电感啊!

网友A:
这个是单桥的主板,算是比较新的了,桥供电对地值29应该是正常的,建议楼主用示波器抓个波研究一下

正常的

网友:
单桥的阻值一般都不会太高,换个思路,查查别的地方

网友:
短不短,为何不烧一下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单桥的主板,算是比较新的了,桥供电对地值29应该是正常的,建议楼主用示波器抓个波研究一下

同意楼主,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主板好像通病掉电是南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