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上电0.72不出CPU集显供电和显卡供电维修一列

楼主(2014-07-06):
如题,接到一台同行拿过来的联想V470C,板号LA47,裸板待机0.05,明显偏高,这种机器一般都是CPU供电容易烧,更可恨的是会烧CPU...没办法,只好先修好再报价了。之前试过几台修好再跟客户说CPU也坏都不修了,白白搭了那么多功夫。           一查CPU供电VCC_CORE出来了,1.05V,再查VCC_GFXCORE果然没有,以为就这里问题了,三下五除二先把铁壳拆开量了下,居然没事,好吧上电看看待机正常不,郁闷还是0.05,奇怪,难道是IC坏了?不应该呀,于是再查全板的主供电电感,发现显卡供电VGA_CORE也没有,再看,那也有个铁壳,这下跑不了了吧,拆上管,果然烧坏了,换掉,还是不出来,控制IC是RT8208A,查条件
9脚VDDP有5V,2脚VDD有5V ,15脚3.3,,13脚4.2不正常,正常应该是5V,查PR9205正常,换掉RT8208A,电压终于出来了,再看CPU集显供电也有了,上屏亮机,进系统正常使用,报价100,待复。

网友A:
报价100,待复  妈呀,这价格,还是转行吧

100正常价位

网友:
报100?转行吧赶紧

网友:
同行  你们想报多少?

网友B:
报价100.。。。也太低了吧  我们这里这样的情况至少150

网友C:
这价格就是被你们祸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价100,待复  妈呀,这价格,还是转行吧

看问题收费,简单就便宜点。两三百的也有,同行还要赚一手,有生意大家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就是被你们祸害的。

每个地方价位不同,多事做就多人做,价格就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价100.。。。也太低了吧  我们这里这样的情况至少150

同行是这个价了,直接对客户会高点

网友:
100,同行是有点低,没办法,现在都喜欢压价!100你不干,有人80干

网友:
100我也觉得转行算了。

网友:
报价100元?

网友:
现在修笔记本确实这样,跟卖白菜一样了,我们这显卡加汗早就100还保三月,(那时问深圳100包亮就完事),修本的学一月就出来开店混了。你说这行还搞个屁。好在以后显卡问题越来越少。没有功力我看以后还咋么混。总的笔记本维修门槛太低。

网友:
同行是这价钱了。直接对客户会高点

网友:
这显卡加汗100正常,是个人就会干的活,楼主这个板子维修前后估计要花2个小时就不划算了,一天有多少2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