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不出 3V 5V

楼主(2014-07-06):
供电芯片 51125
16脚VIN 3脚REF 8脚17脚 线性电压  18脚ENC条件都正常 1脚和6脚经过电阻接地 1点几V  应该也是正常的
就是不出 3 5V   插电供电电感拉低为0  拔电阻值300多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工作条件都正常了 电压就是不出 求解! 芯片换过了

补充内容 (2014-7-7 16:31):
机子修不好已经还给客户了 有人说换那电容   换了还是不行

ACER ASPIRE_4752_4750G JE40 HR.pdf

网友:
看看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
忘记说了  芯片已经换过了

网友:
VREG3V  5V 有没有?

网友:
4脚TON和BOOT看下

网友A:
“ 插电供电电感拉低为0”???这句话没有理解

网友:
把虑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手上一个ASUS的 X8AAF 笔记本是进水的   现在也是不出3  5VSUS 修了一天了没有修出来

网友:
看看3v5v的滤波电容  ,我之前修过铁皮的固态电容滤波不行,换成330的钽电容

同意楼主说法

网友:
看BOOT有没有输出电感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台机好像3V 5V输出滤波电容是固态电容,之前修过一台,换了两个固态电容电压正常出来

网友:
插电供电电感拉低为0
这个指的是阻值还是电压。

网友:
如果不能开机,就要查下保护电路了

网友:
检查下51125周边的原件是否有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插电供电电感拉低为0”???这句话没有理解

没插电3  5V电感阻值正常 300多 插电阻值拉低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插电3  5V电感阻值正常 300多 插电阻值拉低为0

楼主是上电测量对地值的?

网友:
13#的说的对,我修了一台,51125的所有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3,5V,换掉两个固态电容,换成胆电容,就OK了

网友(2014-08-13):
引用 网友A:
“ 插电供电电感拉低为0”???这句话没有理解
肯定是带着电打阻值了

网友:
开机电压看是否出来了,13脚

网友:
不是有那种系统供电小板吗?

网友:
有没有抓下上管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