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216-0774009 换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4-07-06):
哪个知道,说一下这个显卡芯片是带电阻的,还是不带电阻的,216-0774009 显卡,在别处没修好,拿来看了一下,内存有波,显卡修过,上面的显示不带电阻 ,换了一个同样不带电阻的,不行,怀疑是带电阻的,又换一个带电阻的,也不行,板号: DAGC5BMB8CO(8L)REV C    独显,AMD的,知道的说下

网友:
我有块 E40 AMD独立的 要出  670  呵呵 很便宜  屏碎 拆配件卖  电话18621576265

网友:
没见过这种显卡的E40板子。 不都是0728018的吗?

楼主是在说笑话呢!

网友A:
看看电容有没有坏的或者线路开路,  话说018的显卡基本买不到好的

130还只能买到测试拆机的,新的据说要二三百 这得有多坑?

网友:
这个显卡必须要一样的

网友B:
216-0774009跟本就不是用在这个型号的机子上的吧?楼主是开玩笑来的吗?

网友C:
今天换了个018,上去有logo,进BIOS过一会花屏,再开几次后就彻底不亮了  ,无良的芯片商家,还死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换了个018,上去有logo,进BIOS过一会花屏,再开几次后就彻底不亮了  ,无良的芯片商家,还死贵

测试的别买了,贵的一逼,宁愿不赚这钱。

网友:
今天同样换018  换上去直接触发保护  买的测试芯片 95元。,。,。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容有没有坏的或者线路开路,  话说018的显卡基本买不到好的

这芯片很坑的

网友:
坑爹的芯片啊。。。

网友:
个对视力跟灯管要求高

网友(2014-11-16):
E40 AMD 地桥也会空焊哟,不要光想着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216-0774009跟本就不是用在这个型号的机子上的吧?楼主是开玩笑来的吗?

这机器AMD用的就是0774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