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宏基4741G不开机一例。多故障,一路扫荡!

楼主(2014-07-06):
昨天上午接到客户宏基4741G 版号 09920-2 JE40-CP,纬创代工!客户直接说要换板,说机器进水了,在别人家修了一个星期没有修好。

和客户说先修试试吧,换板子价格高,能修好帮你省一点,好不好明天出结果。报好了修理的价格。一直没有时间看,下午同事拆开看。
同事插电说是电流0.6不动了,我在弄别的就让他先刷个bios看看。bios刷完一样,让他量下电压,说是显卡没有电压,让他打阻值,显卡电感短路。。。。。

这个板子我拿到手看了桥和显卡都被人干过了。旁边都一堆焊油,让他拿下来,明早再看!

晚上看球阿根廷1:0比利时,第二天来上班心情美美的。嘿嘿,继续开工。花了10几分钟把显卡植好。

不短路了,接电再看0.7,风扇一抖一抖的。心都凉了,果然不好搞啊,去量了所有电感电压都正常,USB 5v也有。没有复位!郁闷。

我的习惯是电压都有的情况下我会去量CPU供电芯片的PG,此机是ISL62882 PG 1脚 3.3v,电压正常。 这个PG,一般都去给到EC,或者是和EC来的电源好

信号组成与门送给桥。还是去跟一下这个信号看看。

CPU供电芯片PG CORE_PWRGD和RUNPWROK经过U45送给南桥,U45是个与门 1、2脚必须同时为高,4脚才会出高。

1脚为高,2脚没有电压,打阻值没有短路,说明2脚电压没有出来。故障锁定RUNPWROK这一路。

RUNPWROK来自U17的2脚,这个U17是个温控芯片,调节风扇,检测温度,温度高的时候有降频,强制断电等。。。

继续查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首先供电,6脚、20脚都只有3v电压。看来问题出在这里啊. ok,let's go!

追查5V_S0电压来源,5v的S5电压经过U55转换过来的变成5V_S0电压,测量U55的控制极发现电压0V,再去测量U56的G极19v,量U55 U56的G极不通,

飞线连接2个G极,再接电,一路起飞。到了1.0A的时候又卡住了。。。。

不过内存,好多灾多难的机子。换了内存,刷了内存槽还是不行。坑啊,先去打了内存总线200 202脚 smbdata smbclk阻值正常,电压也有。再去测量内

存槽上面的电压,三代内存一般四个左右电压  3.3v电压  1.8v电压  负载电压  辅助电压  还有一个复位电压,通通的不放过。

测量到203脚应该0.75v电压只有的0.3v时心里一喜。嘿嘿,继续追查!

0D75_S0电压来自芯片U54的3脚 查芯片条件1、2、6、7、9、10电压全有,直接换芯片,芯片换完 0.77v电压慢悠悠的出来了。

继续,接电。不过显卡,把上家骂了一遍,又把我自己骂了一遍。。真费劲!

想起我让同事刷了bios,还原bios,电流一路起来了,看样子亮机了!准备外接显示器,心里怕怕的,害怕加电不显.

外接亮了,OK,能亮就行。心里总算放松了一下子,内接把。

内接白屏!!!!!!

直接拆屏,去测量屏供电,3.3v。有电压,看大芯片都被上家换过了。摸着也没有发烫。懒得搞了,估计屏幕也被上家换了,就这样吧。

换了新屏亮机。和客户交涉,客户也同意再换屏。此机维修加换屏费用一共接近800元。

坎坎坷坷的维修。附上图纸!!

5V S0电压飞线和0D75_S0电压的芯片

给显卡穿上小马甲:

亮机图:

网友:
为什么会那么多故障啊,,。。不可思议。    还是楼主技艺高明,换做我,这种板早就报废了

网友A:
这种机器能报上800佩服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啊!一路多灾多难的机器啊!你一步步维修好啦!厉害呀! 不过800元的价格跟换主板也差不多了吧!还有就是这个主板的上一家真是可恨啊!还换人家屏呢!丢维修人的脸呢!

网友:
幸好把主板修好了,不然到时候换个主板,还要再换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能报上800佩服

加上换屏幕一起800

网友:
屏幕外面客户你报多少

网友:
进水的机器真心不好搞,楼主实在是有耐心,赞一个!!

网友:
这维修价格也值得      把坏屏修好还可以继续。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楼主耐心下把机子修好了,不过我有一个疑问,到1A电流的时候为什么就觉得是不过内存呢?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不错,这么多的问题都一一解决,并且还没走弯路,佩服。

网友:
楼主的 理论超好       无复位的板子 加上这么多的故障都能修好

网友:
跟客户沟通 强悍啊

网友:
是啊,在我们这,换是加换屏500客户也不修了,

网友:
给这个显卡穿个小马甲?有什么用呢?那个又不能紧挨散热片。。。

网友:
你强啊。。人家一个星期都修不好。。。。

网友:
如果又换板又换屏客户肯定不换了,幸亏楼主能修好主板,不然客户嫌贵,又是白忙活,电脑维修不好做。

网友:
现在修机器真是头痛

网友:
修的刚刚的啊

赚了不少哈!~

网友:
二修板不好修

网友:
技术好加耐心.

网友:
这换个板子也要不了多钱啊 进水机容易出售后

网友:
故障确实比较多,眼睛都看疼啦

网友:
太牛了思路清晰啊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机子比较多出现楼主修的问题,能算得上一路扫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