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发帖子怎么能发一张图片说一句话!

楼主(2014-07-06):
这问题好像有点二!我是真的不会弄啊!看人家发帖子都能发一张图片说一句话!再发再说!图文并茂吗!
麻烦大家有时间教教我!谢谢了!

网友(点评):
你上传好图片 然后把图片插入到你编辑的文字中间就可以了

网友A:
说明你不会用办公软件啊

网友B:
首先你要知道:分开你会不会做?

网友:
百度查查绝对包你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不会用办公软件啊

嗨!惭愧呀!平时把机器给人家修好了,装上系统人家要啥给装啥装完拉到,也没时间研究办公软件怎么用!
现在才发现我弄的帖子没人家的好看!就想求大家教教我!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知道:分开你会不会做?

怎么分开呀?教教我呗!我按ptmanager说的拽到文字中,可图片咋那么小呀?

网友(点评):
图片小、?点发布显示处理的很小的话那就说明你的图片本身就很小哦,编辑的时候,先把图片上传好,然后点击左键将图片插入到文章当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