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修三星467加电不显

楼主(2014-07-06):
故障 加电不显
       迅速拆机 裸板上电 电流0.02不动过五秒继续上电上到0.3不动 此机有NEC先搞通病NEC旁边加个电容 再次上电 老样子    看来不可以这样搞啦   那就查硬启动吧 CPU供电芯片会发出PG给南桥和EC  我先查了EC又3.3 说明正常 准备查南桥发出的开启的时钟的时候

老板说三星R系列的机器还有个通病 在南桥背面有电容会出问题  本人刚出道不过一个月没什么经验  听老板的吧毕竟姜还是老的辣呀  就把南桥背面的帖子撤掉了   从外观上看不出啊   没办法用万用表测吧  运气好啊 测第一个就测到阻止不对 我测旁边的阻止500多  这个才12  差老远 拆掉  上电电流哗啦啦上去了      没技术含量 高手勿喷 第一次发帖语言表达不清 多包涵    来个亮机图

网友:
修了一天,眼瞎还以为是三修加电不显。

网友:
楼主经验不足啊,三星这个系列的 贴纸胶容易腐蚀电容。。。通病啊

网友A:
赞同楼上所说的,这机器修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很多人都有修三星的经验

网友:
就是硬盘下面那个电容嘛  习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同楼上所说的,这机器修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暂时还没碰到过   一般都是NEC的

网友:
R系列通病,修过几台.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很好很不错 楼主分享真好

网友:
遇到过一次   南桥背面从下往上第四个电容短的 拆掉就好了

网友:
为什么要过5秒,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运气这么好   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恩 通病 不过还是亲自测一下好啊

网友:
还没修过三星的板子

网友:
这个也是个通病呀,修过好多台

网友:
也遇到过几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