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明白,支持的内存频率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主板、u、还是bios?

楼主(2014-07-06):
最近几天总是被内存频率不匹配的情况所干扰,导致几次误判,反思一下,发现这个问题还真是想不通。
以前计划用什么频率的内存都是查芯片组,看他支持的范围,因而印象当中北桥对于支持的内存频率是起决定作用的;
后来内存控制器纷纷做到了u里面,我也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决定可用内存频率的就是u自身,查支持i系列的芯片组信息,都没有如酷睿2以前芯片组里关于支持内存频率这一项。
不过很多人指出可用的内存频率,不仅仅是U,主板也会起作用。

我很困惑:
1 决定可用内存频率的都有什么?他们是如何影响到内存的?
2 bios内设置超频,是如何实现频率提升的?里面的设置项怎么能改变cpu等的工作方式?
3 手上这款华硕k56cm,i5-3317,hm76,原配DDR3-1600,换一条DDR3-667的可以吗?

望各位师傅指教

补充内容 (2014-7-7 22:00):
图片在9楼

网友A:
楼主3代内存有667的吗?

网友:
同意楼上大哥所见,我也没听说过ddr3有667频率的内存条,要不楼主发个图片咱也开开眼

网友:
你这个纯属误导吧。。DDR3的最低也就1333。。。你上667的。能插进去估计你内存槽也被你插坏了。
一般内存频率是BIOS自动调控。。比如你插1333一根  一根1600。我想为了统一。BIOS会自动调整成2根都工作在1333的频率上。另外笔记本好像没有超频的。只有台式机可以设置。。。

网友(点评):
3代最低106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3代内存有667的吗?

我有个上网本,宏基的,就是三代667,1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上网本,宏基的,就是三代667,1g

那是因为这个奇葩的内存被你遇到了。要么是山寨的,要么就是你看错了、不可能有3代667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因为这个奇葩的内存被你遇到了。要么是山寨的,要么就是你看错了、不可能有3代667的内存

哈哈,回头上个cpu-z的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上网本,宏基的,就是三代667,1g

二代内存的频率都800,三代怎么会出这么低频率的内存。

网友B:
请各位师傅们指正

网友D:
看主板支持的频率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主板支持的频率范围

能从电路层面上解释一下吗?

网友E:
不管是由哪个芯片决定,你记得2.6V/1.8V/1.5V是哪一种内存的工作电压就行了,维修不是搞开发,修好机算OK,不是搞发明创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管是由哪个芯片决定,你记得2.6V/1.8V/1.5V是哪一种内存的工作电压就行了,维修不是搞开发,修好机算OK, ...

几代内存肯定不能搞错了,不过有时候板子不一定有问题,可能是配的内存不合适

网友:
这是微软公司发明的,我们都是依葫芦画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请各位师傅们指正

供给内存的时钟频率是667MHz,DDR一下不就是1333MHz了,你的内存是DDR3-1333的,科普一下:一代DDR内存的时钟频率就是100Mhz(DDR200)到200MHz(DDR400),二代DDR2内存的时钟频率是200Mhz(DDR2-400)到533Mhz(DDR2-1066),三代DDR3内存的时钟频率是533Mhz(DDR3-1066)到933MHZ(DDR3-1866)DDR4代已出,时钟频率从933Mhz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供给内存的时钟频率是667MHz,DDR一下不就是1333MHz了,你的内存是DDR3-1333的,科普一下:一代DDR内存的 ...

感谢您的指点,茅塞顿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供给内存的时钟频率是667MHz,DDR一下不就是1333MHz了,你的内存是DDR3-1333的,科普一下:一代DDR内存的 ...

DDR2二代还有1066的吗 疑问 还有DDR二代也有667的 DDR2只是说明他是二代 二代有400MHZ的吗一代的吧 DDR2 800是啥意思 不懂就不要瞎说 DDR2代的意思手提高了频率 省电 兼容性 改了接口 使性能提升 你说的是什么 没更新一代就会有些改变 省电什么的现在的三代都有1.35V的啦 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每一代的内存的更新 都会有频率 省电 兼容性的提高还有接口的改变 是内存读取速度更快 写入也更快 读取内存的现在的PCH的是CPU读取 不知道谁控制频率 我这说的也不太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G:
DDR2二代还有1066的吗 疑问 还有DDR二代也有667的 DDR2只是说明他是二代 二代有400MHZ的吗一代的吧 DDR2  ...

DDR2二代有1066的,金士顿骇客神条 HyperX 2G DDR2 1066就是。
淘宝一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0.KtQNq3&id=35751727770&ns=1#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G:
DDR2二代还有1066的吗 疑问 还有DDR二代也有667的 DDR2只是说明他是二代 二代有400MHZ的吗一代的吧 DDR2  ...

DDR2-800的时钟频率是不是400MHz,装个CPU-Z,看一看SPD信息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DDR2二代还有1066的吗 疑问 还有DDR二代也有667的 DDR2只是说明他是二代 二代有400MHZ的吗一代的吧 DDR2  ...

有DDR2-400这个型号的,不过供给内存的时钟频率只有200MHz,一般用作服务器内存。这个淘宝一下吧。
http://s.taobao.com/search?q=DDR2-400&s_from=newHeader&ssid=s5-e&search_type=item&sourceId=tb.item

网友:
感谢各位的讨论,涨了不少知识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480491854&ali_refid=a3_430282_1007:1104539456:7:617262042496299635_0_100:6ae3c459f6737a05276e1353a4a7d6ad&ali_trackid=1_6ae3c459f6737a05276e1353a4a7d6ad&spm=0.0.0.0.DxCfkQ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DDR2-400这个型号的,不过供给内存的时钟频率只有200MHz,一般用作服务器内存。这个淘宝一下吧。
http ...

民用的还没见过 谢谢你的指点哦 以后我会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