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待机0.1不触发

楼主(2014-07-06):
要如何确定是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如果是待机芯片问题要如何判断呢,求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把你量的数据报一下,

网友:
这需要机型信息啊,你这多半是电源芯片出问题了,有可能连BIOS都没供上电,那就不用谈开机了

网友:
查触发条件啊

网友:
那待机没电压就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待机芯片那边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