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优派17液晶显示器灯管坏!以前都没见过!

楼主(2014-07-06):
昨天接到一台优派17液晶显示器,有时背光闪一下,有时根本看不见背光亮!19V供电的,高压板很特殊是个插子插到平后边的,还没办法测试灯管,
但没背光估计是灯的事儿,报价后跟客户磨叽一会儿,把客户答对走了!
今天把屏拆开才发现,头一回碰见这样的灯管,4个U形的!以前光听行里做维修的说过,这会见到了!
这客户比较扣,开始想去保护来的,高压板主芯片是OZ960SN的,找了两个方法都不好使,想想还是换灯吧!
17的灯管放里边还有点长,后来干脆把灯管斜着放,接根线再甩过来,放了四根灯管进去!
把高压板接上就正常亮了!就是有点不足每两个灯管见有点暗!
嗨!就这样吧,这客户应该能接受的!发几张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点评):
这是U型灯管 在学校的时候 老师讲过 但实践中没修过 第一次见

网友:
嗯最后一张看的清楚,这样的显示器我也是头一次见呵呵,电视见挺多的了,不过楼主这个办法到也行,请问这显示器那年出产的啊,应该很久很久了吧

网友A:
LZ,灯管可以串联的,只要高压板能驱动,串联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灯管可以串联的,只要高压板能驱动,串联完全没问题

嗯!可不,一开始想上8根灯管来的,可后来发现17的放里边有一点点长,外边还有铁壳呢!
斜着放正好!15的短很多,手里也没有比17的短一点的灯管了,就这样装上了!属于对付!
也是没办法了,目前看也只能这样了!跟客户说说呗!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客户扣也没办法,让他去用就是了,但是楼主,最后一张图片你应该也看到了有灯管的地方白,没灯管的地方暗,这个会抠的客户不会说话?

网友B:
17寸要这么多灯管?2根都足够了把

网友:
看的出来楼主技术高超,很好的例子,也想学学液晶的维修。

网友:
背光太不均匀了

网友C:
17寸用这么多灯管我也是第一次才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17寸用这么多灯管我也是第一次才看到

这屏挺厚的,里边背光部分是空的,好像灯箱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寸要这么多灯管?2根都足够了把

好像不行,它背光部分是空的,没有那个树脂的背光板!我焊了4根灯还有暗的地方呢!

网友:
是呀!一会儿客户来了看看行不,不行的话,就几十元收了它,再加4根灯管!
总感觉17的破显示器这么整有点赔!

网友:
这显示器设计师有病吧,我勒个去。。。。。这灯管真奇葩。但是据说优派显示器好像是灯管寿命最长吧。

网友(点评):
哥们,你真有趣儿!灯管寿命长它也完了,可能时间太长了!我还真没看生产日期!

网友:
我也第一次见U型灯管

网友:
我也第一次见U型灯管,交叉放置有暗区,屏看上去亮度不均匀,看客户挑不挑啦

网友:
这和老液晶电视的灯管一样的,

网友:
这样看的也太伤眼睛了吧。

网友:
见过这种U型灯管,也是在优派17寸的显示器里,型号记得不太清楚,好像是VA712WM还是VA721WM。这种类型的显示器确实少见,灯管也难找,客户就将就着用吧,他要接受不了,就买新的去

网友(点评):
可不咋地!能修好都不错了,再加50给他进原厂那样的灯管!

网友:
我在TB上见过U型管。

网友:
17de     价格也报不上  价值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