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G43CD3 开机保护的维修

楼主(2014-07-06):
接了块昂达 G43CD3魔固版VER1.0  上电开机  一下机掉电了。拔掉P4 12V 供电 就可以。,不说了直接查CPU供电。RT8802A 没有EN信号。插上12V也是  有时可以开机。CPU无供电。 查到内存供电时 竟然有3.4V 不对啊 。他是有FP6321控制的,一模两个M3004D 场管发烫,边上有个470UF/6.3V 鼓包 结对有管子短路,直接换掉6321 上电开机,OK 了,跑马。   都是有个问题,内存供电短路的情况下,怎么会CPU没有供电呢 ????

网友:
先1.8V  再1.2V  再U电压

网友:
楼主好厉害  就是那6312的问题   我也经常遇到

网友:
电压的开启是有时序的,内存是第一个电压。

网友:
我现在手头有一块不跑马的。

网友:
肯定是和CPU 供电 有关联才会导致这个问题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