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993S 19寸宽屏显示器点一会有白色的横道跳!

楼主(2014-07-06):
手里还有一台AOC 993S 19寸宽屏显示器,刚开机正常!点20分钟左右就有白色的横道跳!驱动板补焊了,1117和小电容又换了!还那样!就连一次电源和二次电源的电容都换过了!没思路了!哪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呀?

网友A:
去查屏电路上面的VGL信号,应该是它电压过低或者在跳变不稳定造成

网友B:
可能就是你的屏坏了

网友:
别听楼上那位楼主说的,因为我修好好几台这样的故障都是VGL引起,或者周围电路引起,刚刚昨天还搞好一台比你这个好严重的类似“抖屏”也是跳横线也修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去查屏电路上面的VGL信号,应该是它电压过低或者在跳变不稳定造成

请教一下VGL信号怎么查呀?它是哪部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就是你的屏坏了

是咋地?手里现在没有好用的屏,真就没换屏试!刚才在网上定了块驱动板,二楼的哥们也怀疑屏有问题!看样子要搭钱了!

网友:
VGL信号怎么查呀?

网友D:
不妨先换跟屏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VGL信号怎么查呀?它是哪部分的?

是屏电路,屏上面的电路,冠捷的机器上面都有标号和测试点,你屏上面的三颗螺丝旋开就可以看到VDDA  VIN VGH   VGL等等等等的测试点你去测一下VGL这个测试点,个人认为就是它的问题,因为我说了刚刚修完一个比你这个还严重的横屏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妨先换跟屏线试试

刚才换屏线试了,还那样!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有问题的   不过 我也不会修屏

网友:
这问题有点奇葩。屏线,驱动板都排除了,还是换屏试试吧

网友:
驱动板到货了!悲剧了,还那样点一会儿就咔咔跳白道!这回确定是屏坏了!
一会儿研究下VG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