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卡死关机

楼主(2014-07-06):
台式机开机运行几分钟后屏幕卡死,鼠标键盘没反应,卡一会自动关机,这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机子比较老,主板时间比较长了,感觉是硬件问题,把硬盘拿下来放到别的机器上运行没有问题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