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神舟jw199a不插屏线能正常开关机,插屏线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4-07-06):
神舟jw199a不插屏线能正常开关机,插屏线指示灯闪烁,屏供电5v也跟着闪,有时能正常显示。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这个故障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电源功率不够,5V输出不足,可用一个电源改下,测试看正常不正常;
第二种情况就是驱动板的问题,这个问题就要用原电源接在通用驱动上测试下即可判断出来。

网友:
用电源供应器给屏供电看电流大小说不定屏上有贴片电容快故障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电源板过电驱动板不足,供电问题,慢慢去查各个供电吧(查驱动板)

网友:
把电源初级出来的50V47UF电容换成50V100UF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板过电驱动板不足

网友:
是5v的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一般是电源板供电不足

网友:
屏上会不会有短路啊?

网友:
屏电路正常的话.驱动板电源板都有可能有问题.用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