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遇到一台画面切换时反应迟钝的显示器,求解

楼主(2014-07-06):
用点屏套件切换画面的时候颜色反应迟钝,例如当前显示红色,切成彩色过后那下面一横条会以非常慢的速度变成彩色,而且过程会泛白,最后颜色也不纯,跟上面比不一样(因为急于修别的,所以没有接电脑,不知道接电脑是什么现象)之前遇见过一个显示器也是一样的情况,而且是整块屏都是那样(后来直接跟客户说屏坏),应该见过的人不少今天又遇到了,不知什么问题,望高手解答

网友:
像是不能快速把静电排出一样

网友:
像这样问题,一般都和客户说屏坏了

网友:
看确定是屏的问题,加焊一下屏的芯片 电阻试试,实在不行,咱们没有专门修屏设备,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屏坏了,显示器吧

网友:
应该是屏有问题

网友:
确定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参考一下论坛上关于vgh电压的维修

网友:
看看屏上的芯片 没事的话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k肯定是屏幕问题

网友:
还以屏要多点

网友:
栅极开启电压不正常或者是没加到侧面

网友:
屏的 问题 希望拆出来晒下屏型号

网友:
是不是屏反应慢。这个问题出现屏板电路上面。

网友:
按位置看,这屏的栅极电路还算是传统的,也就是有IC与玻璃连接的,出现这种现象也就是第三颗IC的供电不正常,可能是输入的电路有不正常,也有可能是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