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主板MCP61PM-GM不触发。。

楼主(2014-07-06):
昨天接下县一主板,宏基ACER MCP61PM-GM主板,故障:不触发,单桥    待机状态下,3vsb、5sb正常,触摸网卡微烫,(网卡灯还亮一个),拆之。。还是不触发,开关针有3.3,跳帽正常电压,晶振有压差,但不太明显,(示波器没用过,但还是用上试了试,有波形)RTCRST#没图,没找到测试点。IO it8726f-s  69脚VBAT正常。75---72---71----76      75、72正常跳变。。。。但是到了71就没有反映了,测量71脚对地50多,电压只有0.7V. 换了桥还是0.7.触发时也没有动作。。。后来也把IO换了。还是一样。。。这个SLP_S3待机状态下是高还是低??触发后是被拉低还是被至高???求思路。。没图纸啊。。

网友A:
在没有触发时应该是低电平有效,触发了开机针脚这个SLP_S3应该是高电平给IO,再IO发出低电平给ATX电源的,一般的主板都是这样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触发时应该是低电平有效,触发了开机针脚这个SLP_S3应该是高电平给IO,再IO发出低电平给ATX电源的, ...

是这样的啊,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在没触发开关时,整个赛SLP_S3是一个低电平,在触发开关时,此信号被桥至高或是被上拉高? 可现在没有图纸的话,该怎么下手, 我看了一些其他单桥的图纸,这个信号好像都是直接从桥进到IO里面的,中间没有元器件连接。 桥我也换了。 IO我也换了。问题还是一样。 71还是0.7V

网友B:
图纸可参考MCP61PM-HM,电路基本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可参考MCP61PM-HM,电路基本相同。

我去LOOK LOOK。。。

网友:
南桥待机不正常

网友:
这个SLP_S3待机状态下是高还是低
这个时候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
南桥待机不正常,除了你查的条件外,单桥的还应该查:24M,RSM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