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平板主板故障,高手进

楼主(2014-07-07):
深圳山寨win8平板,恩硕,开后盖换触屏,不小心碰掉一个元件,如图PFB3。图中有个PFB4,,高手给看一下这2个是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可以拆一个!现在充电灯显示有问题,win8中电量显示不正常(时刻100%,无论充电与否,无论用了多长时间),不过也能冲进电去!
同意楼主:
5.0
zq5482140a
应该是一个电感来的。。

网友:
PFB是保险,找个保险换上就行
同意楼主:
5.0
zq5482140a
同意楼主:

网友:
PFB找个保险换上就行

网友:
在主板上找个保险换了

网友:
不懂平板...我的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PFB4、、PFB3 有的说是热敏电阻,有的说是保险,还有说是电感,高手给仔细推敲一下,确认一下,,,,怎么用万用表测定呢?
zq5482140a
量下他的阻值吧。。如果是0欧的应该是保险或者是电感

网友:
电感。至少在你的板子上PFB是电感
P代表POWER
FB代表电感
这玩意一般是不会坏的,万用表测全通是好的。你那个地方缺了一个,断路状态-----~~
同意楼主:
5.0
zq5482140a
同意楼主:
应该是给他搞掉了一个电感吧。。

网友:
不是磁珠就是保险

网友:
看看主板,别的pfb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了

网友:
FB是电感
P是power电源
理论上大小相同的电感都可以

网友:
找个保险换上就行

网友:
电源位置应该是保险

网友:
在你这个板上好像是电感

网友:
照你的图分析,是电感!但是不管是电感 保险 你就大胆换上吧,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阻值为0的基本是保险或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