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主板H61不通电

楼主(2014-07-07):
台式主板H61不通电 型号是翔升H61 不通电目测 在网卡边上有4个贴片电容烧毁 想请教下可以把那4个烧毁的贴片电容焊下后通电试试吗~需不需要先更换一样的上去才敢通电。不装电容会不会造成二次损伤~ 如果要更换贴片电容的话需要换一摸一样的吗~ 怎么查看电容啊~

网友:
网卡坏了,要把网卡拆了

网友:
电容和网卡都去了   加个独立网卡就好了

网友:
网卡坏了把

网友:
网卡坏了,要把网卡拆了,

楼主:
网卡怎么拆~ 如何判断是不是网卡坏了导致开不了机

网友:
拆电容后通电一般不会出现新的问题。放心吧。

网友(2014-11-01):
网卡旁边的电容去了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不错啊,说的很有头徐

网友A:
哥,你不是学员吗,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老师哪里去了……

网友:
先要测量是否有短路,无短路可上电试。再提醒一点以后发主板维修贴请不 要乱发,请发主板维修版块,发基础版块专来人员基本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你不是学员吗,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老师哪里去了……

不管是否学员,发错版块,在专业版块看不到。

网友:
先把网卡拆下来,再把电容换好试一试。

网友:
先把电容焊上去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