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4-07-07):
B+这个信号在12V到14V之间无规律乱跳,哎求助各位大神,机器是宏基5742ZG

网友A:
管子没有完全导通 或者后级有微短

网友B:
PQ70的2脚有没有跳变?若果有PQ68的2脚有没有跳变?如果没有可能是PQ70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70的2脚有没有跳变?若果有PQ68的2脚有没有跳变?如果没有可能是PQ70坏了

pq70  2脚无电压   PQ68 2脚电压有跳变

网友:
你刷一下  EC  的bios程序吧

网友B:
先查一下,  ACOFF  是不是ec发出来的
在刷bios

网友B:
也可以直接吧PQ68的1脚直接接地试试

网友:
估计是B+有短路啊。

网友C:
要么是表问题要么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直接吧PQ68的1脚直接接地试试

我把PQ68的2脚  也就是AC0FF这个信号直接对地短接,让PQ68导通  B+不短路了    但是 B+这个电压 到不了待机芯片那边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么是表问题要么是短路

我量B+公共点  正向对地阻值   453   反向对地阻值      1200多并且还在涨   应该没有短路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一下,  ACOFF  是不是ec发出来的
在刷bios

可以不可以加你QQ  我QQ136921130   B+没有的话    3V  5V  都没有     EC  供电需要3V  应该不是EC 发出的把    但是我看图纸 真心没有看出来 这个信号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没有完全导通 或者后级有微短

管子的正向 阻值 位453    反向1200多 还在涨  应该没有短路把,管子没有完全导通  ,没有思路  求讲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没有完全导通 或者后级有微短

这个机器 ACOFF   有电压,不应该的 ,并且还有跳变,无语没有思路了

网友D:
ACOFF  这个信号还是有问题的   你还是查ec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OFF  这个信号还是有问题的   你还是查ec的工作条件吧

3V 都没有出来   EC  没有供电 怎么会有     ACOFF  哎,  搞不懂

网友:
路过学习维修思路

网友:
把B+烧鸡一下 看看短路不
没B+还是ACOn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