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3s 不触发

楼主(2014-07-07):
板号是k43sv 3.0,插电瞬间有3v、 5v待机电压 即掉,en信号3.3v正常,供电芯片更换,南桥也更换,
信息如下 PM_RSMRST# 3.1v  PM_PWRBTN 3.3v  把3.3v的节点断开,3v 5v 也正常输出,南桥取下时也能输出
没有什么思路啦

已修复 5v 2级短路

网友A:
EC的工作条件满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的工作条件满足吗?

基本都满足了,现在迷茫的第一个疑点是3v、5v被什么保护了,不出来

网友:
查下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有可能是后面短路

网友:
没图纸 很难吧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把3.3 5V后面的电流井切断再看下

网友:
已修复 是5v后级短路,很低级的错误 可以看出来的 就不说啦

网友:
遇到  联想的b460e   待机条件正常 无3v 5v 最后 3v滤波电容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都满足了,现在迷茫的第一个疑点是3v、5v被什么保护了,不出来

修好了没有。。。。。。。。。。。。。。。。。。。。

网友:
修好啦 +5vs 短路
不用说那么具体哪坏吧,因为同一个故障坏的点不一定一样,我的是u口供电那一块

网友C:
楼主走弯路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走弯路了,呵呵

是的 很弯的路 很低级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

网友:
不加电 按开关无反映

网友:
具休故障还在查中

网友:
主板无明显损坏及进液

网友(2014-08-26):
没图纸嘛?我也需要这个图纸

网友:
还是 速度 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