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搞不明白的联想显示器

楼主(2014-07-07):
  联想L151的显示器,连上数据线一切正常。主机一关机显示器开始出现蓝,绿,白等七色交替的画面。

哪位大虾给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在一些杂牌的显示器上,有这个情况,属于正常,但联想的没碰到过,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吧。可能就是正常的,主机一关机,就没有信号输入了。相当于屏保一样。

网友A:
能调出工厂模式吗 进行恢复设置

网友:
新手的路过学习下。

edisong -5 严禁灌水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有的情况是这样的,交替颜色的屏

网友C:
这个事驱动板里面的设定的一种程序  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联想有几款就是这样的,你少见多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调出工厂模式吗 进行恢复设置

恢复出厂设置试过了,只能管一会。打了客服电话他们说也没好的解决办法。不知到这里有没有什么技术。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过了,只能管一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有的情况是这样的,交替颜色的屏

恢复出厂设置试过了,只能管一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事驱动板里面的设定的一种程序  属于正常现象

照这么说刷BIOS是可以解决了???

网友:
重新刷一下应该就ok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照这么说刷BIOS是可以解决了???

应该是不行  显示器没有事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个客服都没办法就别整了 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显示正常,其它的都是小事,有些杂牌的机器也是有这样的情况,有的屏本身也有这个设置,你如果刷程序后还是这样,也就只能这样用了,

网友:
看看能不能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看看排线有没有搞好  重新插一下

网友:
刷MCU,不影响就不用折腾了

网友:
信号线没插好~有的品牌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刷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