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接收信号很差

楼主(2014-07-07):
     华硕E46C    收无线网络信号差的不行,路由器就在旁边信号才两格,放远点就没信号了,拆开看了下,不知道怎么解决!

先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看天线有没有接好 ,不行就换个无线网上。

网友:
天线交换下

网友:
与天线有关吧,可能断线了!

网友:
刷BIOS试下,试过的。

网友:
单拉一根一米长左右的线接到无线网卡接头的内针上(座子上有焊点的,自己量一下)信号正常说明天线有问题!

网友:
单拉一根一米长左右的线接到无线网卡接头的内针上(座子上有焊点的,自己量一下)信号正常说明天线有问题!以前遇到过。。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